郁闷一下

楼主(2012-04-01):
大家,请给看看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吗?监控时T11计时却不动作

网友A:
程序呢,怎么回事

楼主:
日了,怎么是红叉叉啊

楼主:
终于传上来了,按下X0,T11开始计时,计时结束后却不动作

网友B:
程序呢,怎么回事
!!!

网友C:
究竟是第一个图还时第二个图阿?第一个图t11的线圈的区动条件是x0的上升沿脉冲,所以不能正常计时,

网友D:
不管是第一张还是第二张图片里的程序,只要M0得电之后就会一直保持,M0输出的Y0也会一直保持得电,就会一直出发RST T11,你怎么让T11计时呢?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E:
6楼说得不错。
至少要让M0 在计时结束后也要断开。

网友F:
支持楼上,好好学习一下逻辑,很多人不是输在指令上,而是输在逻辑上

网友G:
编程的意图是什么?
第2个图(3楼),如6楼所说,Y0接通后将不能断开。

网友H:
这个程序有问题

网友I:
下载积分:-5(guochunyi)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J:
这个程序思路没搞清呀,

网友K:
这个程序有问题,点动之后,Y000将一直得点闭合,没有断开触点,用上升沿脉冲作为点动触发T11,不可行吧

网友L:
Y0接通后马上复位了,看不到的
东方不败

网友M:
如果LD X0不是一只保持时,T11定时器哪里够时间触发啊。这也叫问题、、、

zsh340

网友M:
再说三菱的定时器不像西门子那样,LD X0断开定时器就复位。三菱的定时器是从0计数到设定值。而西门子昌从设定值减至0.有些需复位,有些不需要。

网友N:
这样T11能计时吗同意13楼的

网友O:
把第9步的程序剪下,贴在第0步上面,程序就更佳了,编程时要考虑PLC的扫描顺序问题

网友P:
m0不要复位吗

网友Q:
晕了,你一接通 就复位了 怎么看得到???plc的扫描周期只有200ms,也就是说你程序里的m0 y0接通是时间小于200ms,当然肉眼也就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