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欠压而停机

楼主(2012-04-01):
厂里一台37kw变频,最近出现欠电压而保护停机,查输入电压385三相电压正常,负载电流为恒流40A,如果说是输入电压问题可同一电柜另三台(一台30Kw,一台7.5Kw,另一台5.5Kw)又没有出现故障,为了不花钱维修,决定和另一台30Kw的互换主板和控制板,互换后设定参数开机有一星期还没有出现故障。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排除浪涌的可能!!几率很小

网友B:
加个隔离变压器试试怎么样

网友C:
没有修过变频器最好不要弄,故障扩大就麻烦,小问题而于,可以联系我。18666449248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D:
可能是主板上有问题

网友E:
自保护了。

网友F:
37KW变频器功放模块电气性能可能有点问题了,换30KW用是超频使用,把37KW用于30KW因为是大牛拉小车,所以当然正常啦,时间长了估计也扛不住的。不过一般的做法是坏了再修故障好判断,要不然返厂维修也不好判断的。

网友G:
可能是检测电路有故障了,还是送修保险

网友H:
检查一下整流电容容量是否减小,电容减小了带大负荷会出现欠压报警。

网友I:
直流母线线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蓄能电容没有问题,一般是电压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J:
应该是板子问题吧,又学到

网友K:
不知楼主所云···看来我的路很长啊···........................................

网友L:
我也遇到过!吹一下机内灰尘,将螺丝再固定紧,往接线端子内加干净机油或变压油。如果不行就是电容老化,或可控硅有损坏现象。再就是主板的电压保护有问题!一般采用代换法是最好的维修方法!少走弯路

网友M:
除变频器本身的问题,还要检查负载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一次结果是负载的原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