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助,GT Designer2不能在WIN7 64位下运行

楼主(2012-04-01):
GT Designer2不能在WIN7 64位下运行,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试试重新安装下 因为有时候在安装过程中 有些软件资料是需要的 然后没有安装到 导致不能开启运行 还有哦 如果是直接拷贝软件 而不是安装包的话 也是不能运行的 我想楼主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希望建议对楼主有帮助
来而不往非礼也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B:
既然WINOWS 7不可以用干嘛不换系统呢 我着实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