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陆590直流驱动器问题?

楼主(2012-04-01):
哪位师傅有欧陆590驱动器说明书,让兄弟分享分享,直流驱动器哪些参数是主要设置对象,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主要的参数就是那几个
1,电枢电压
2,励磁的控制方式
3,励磁的电压电流
4,电机转速
5,编码器的脉冲数
还有就是电机参数自学习一下就好了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B:
加我 2213456663 我有欧陆590的中文说明书

网友C:
1楼说得太对了:
主要的参数就是几个
1,电枢电压
2,励磁的控制方式
3,励磁的电压、电流
4,电机转速
5,编码器的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