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系统车床报警

楼主(2012-04-01):
图片
]我有一台三菱系统的车床,大概03年的设备,重庆二厂出的C2-6130K/2型,现在开电就报警Y03放大器未安装,按复位后上面显示M03 上面还有一行0001我也没有说明书。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另谁有这个说明书烦请给小弟一份 , 不胜感激。
395151696@QQ.COM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A:
检查信号线和参数。

网友B:
重新把通信接口插一下,要不就可能是放大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信号线和参数。
检查哪些参数?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楼主: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C:
以前我这里也出现过 不过我的运气好电关了等一下重启就好了

网友D:
1,打开配电柜检查线有没有接好2,看看驱动模块有没有显示或报警。技术支持QQ--860666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