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昆仑通态TPC1063E模拟运行

楼主(2012-04-01):
请教各位高手:我有一台北京昆仑通态TPC1063E触摸屏,用的是MCGS6.8软件,模拟运行时出现《"通用串口父设备0"[通用串口父设备]
初始化失败!》请问怎么解决呀!

网友A: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B:
你选择模拟运行,不要设设备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A:
同样的设备参数,在另一台电脑上模拟又没有这个现象,真的搞不懂了

网友C:
这个模拟是会跟外设PLC通信的,实际上你又没连接这个设备,当然会有这样的提示!不是象其它品牌的纯软件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