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CX-Designer的问题,大侠请进

楼主(2012-04-02):
描述:1
描述:2
描述:3
描述:4
描述:5
选择=新建=机型=点击“确定”就出 问题了。我错了那一步,请教,谢谢

网友A:
换台电脑用这个软件实验看看,出现这类问题,一般是操作系统原因[例如兼容性或者精简优化问题]和软件原因[例如软件有缺陷,或者冲突,安全软件限制了编辑软件的进程]

网友B(2012-07-10):
全部关了,在重起就可以了,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