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解答,是咋运算的????

楼主(2012-04-02):
描述:如题
高手请解答,是咋运算的

网友A:
[< D1 K120 ] D1 < 120 这个点就 ON
[> D1 K80 ] D1 > 80 这个点就 ON
[< D2 K120 ] D2 < 120 这个点就 ON
[> D2 K80 ] D2 > 80 这个点就 ON
上面的程序说明 D1 和 D2 数据在 80 到 120 时,四个点全 ON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一楼正解

网友D:
就是条件指令,D1/D2都满足大于80,小于120,才能使M500 ON

楼主:
谢谢。高手的指点。

网友E:
条件指令,满足就导通
zsh340

网友F:
1楼说得对。

网友G:
学习下,谢谢一楼解释

网友H:
纯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