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程序无法上载的问题

楼主(2012-04-02):
如果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没有加载信息,怎么才能上传界面程序呢,目前总是通讯握手不成功,是不是没有加载信息的原因呢?我的数据线和GW37的通讯正常,和2301s总是通不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是不是下载失败了?
你先把屏子复位一次,然后重新下载,祝你好运。

楼主:
我试验了可以下载,但就是不能上传,也读取不到版本信息。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到里面的程序呢,求高手解答

网友B:
上传失败有没有什么提示

楼主:
GP握手失败,我试验了一下
下载可以的,是不是设置了禁止上传的后就是这样的现象呢,如果设置了禁止上传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到里面的程序呢?求高手解答

网友C:
设置了禁止上传是搞不到里面的程序的

网友D:
应该是当初下载时,没有全部选上

网友D:
用CF卡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