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侯

楼主(2012-04-02):
现有一台QD75MH4及J3-B要做连结
J3-B内的参数中EM失效这个参数
我用程式设定好重启了几次
但是每跟QD75MH一连线
关掉PLC电源再重送就会将这个参数又回到EM有效跳E6错误讯息
是有哪个参数要设定
在下没用GX WORK之类的做模组设定
仅用阶梯图写入参数例如QD75MH中的UO\G35之类的

网友A:
我的理解:时序的问题!
  重新上电时,QD75中EM有效...先一步配置下去了,TO指令的结果慢一点,未生效(Y0已ON).
参考下第7章,是否先参数配置完后,再让QD75有效

网友B:
一个原因。用程序写完参数后如果要永久更改务必使用FLASHROM写入。该命令涉及缓冲区地址G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