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2):
问下各位大侠 D0=H1  D1=H6  D2=H1  D3=H0 D4=H17 D5=H70  求着六个数数的CRC校验值 高8位和低8位分别为多少  我的结果是  高8位等于h64 低8位等于he7,是在很郁闷啊。怎么会出现这个答案呢?
我的程序如下
附件: 测试.zip (12 K) 下载次数:32

网友A:
预置16位寄存器为十六进制FFFF(即全为1)。称此寄存器为CRC寄存器;
  · 把第一个8位数据与16位CRC寄存器的低位相异或,把结果放于CRC寄存器;
  · 把寄存器的内容右移一位(朝低位),用0填补最高位,检查最低位;
  · 如果最低位为0:重复第3步(再次移位); 如果最低位为1:CRC寄存器与多项式A001(1010 0000 0000 0001)进行异或;
  · 重复步骤3和4,直到右移8次,这样整个8位数据全部进行了处理;
  · 重复步骤2到步骤5,进行下一个8位数据的处理;
  · 最后得到的CRC寄存器即为CRC码。

网友A:
以上有个程序
附件: GX Developer格式FX1S  20080623.rar (11 K) 下载次数: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