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直接控制多台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2-04-02):
TK6070IH触摸屏控制四台台达VFD-M系列的变频器,通讯参数:MODBUS 协议,RTU传输方式,COM2口,8,E,1,19200
一切正常,就是使用广播命令控制四台电机同时启停,没法用,按按钮,要么没反应,要么偶尔响应,弄了好久,就是找不到原因,高手给看看,蛋疼死了。。。
我这台机的四个电机,开机时要依次启动,停机时要同时停止,依次启动怎么弄,求教。。。。。。急,急,急!!!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用modbus RTU通信变频器启动、停止的寄存器编号,
下一步是变频器的编号,启动按钮要逐个做,停止按钮把你要停止的个数全部叠加起来就可以了,看看这能帮到你吗?
地址都没问题,你说的叠加的方法,有人也这么回复过,谢谢你得回复。

网友A:
你的启动、停止按钮都是写入16应该是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