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SSR固态继电器怪事

楼主(2012-04-02):
公司买了5个40A的SSR固态继电器,控制三相交流电机,控制电压DC24V.
现在情况是能启动SSR让电机运转,但是断开DC24V后,电机还是会继续运转。停止控制不了。
其它几个都是这样,另一个牌子的就不会这样。不知什么原因?还有电压480V?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好像不能用在感性负载控制,一般控制加热的比较多

楼主:
我们用了好多控制0.75KW电机的都可以,可能这个牌子的有问题吧

网友B:
你们公司太利害了,用SSR控制三相电机,击窜了吧!

网友C:
用SSR控制三相电机有这个必要吗?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这是另一种,我们也用了这些

楼主:
主要是我们这里粉尘大,换接触器太频繁了

楼主:
对动作频繁的换了后有半年在没换,也没坏,轻松好多了。现在对3-4KW电机用这种后出现上面的情况了

网友D:
这个牌子的ssr质量问题吧

网友E:
ssr多用于阻容性负载,感性负载最好不要用

网友F:
我们公司也在用,频繁动作粉尘多的地方,用了几年了很好用。一般不受控就是坏了,以前也碰到过,换了就好了。

网友F:
哦!补充一下我们是控制0.75电机的。

网友G:
产品质量有问题?第一次听到用固态继电器使用在此场合,倒是领教了

网友H:
固态继电器最好用在电阻负载上。

网友I:
有专门用来控制电机的固态

网友J:
SSR固态继电器控制感性负应增加防护元件。

网友K:
应该是这个品牌的固态继电器质量有问题。

网友L:
哎呀真是人才多呀?居然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

网友M:
呵呵~~~~学习了!不知道能不能上1GBT呢

网友N:
SSR固态继电器多用于阻容性负载

网友O:
呵呵怎么了, 我就用SSR来控制电机 750w 的 一直很好啊 感性负载的确有反向冲击, 把SSR的容量选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P:
加RC吸收器来保护SSR

网友Q:
买到水货了!

网友R:
可能是假货,或是劣质产品,另外加一个浪涌保护器。

楼主:
我控制4KW皮带机,选用40A的SSR,应该够了的,有个6.3-10A的电机启动器保护,可以保护到的,昨天全部拆掉发回厂家了。是乐清那边厂生产的。肯定是质量问题。

网友S:
SSR的关断方式是自关断,即过零关断而不是强制关断。对感性负载而言,自关断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T:
应该是击穿了,不过你就是用一个单的不用触发也可以量出输出有感应电压。但这是正常的!
一般用在加热设备上,不用于电机类感性负载

网友U:
我们公司的SSR都是用来控制加热管的,牌子是欧姆龙的,还没见在马达上用过!

网友V:
杂牌子的SSR漏电流比较严重

网友W:
固态继电器用来控制电机,第一次听说,一般都是用来控制加热的吧?你说的那种现象可能是击穿了,要不然就是你们采购的固态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X:
第一次听到用固态继电器使用在此场合,倒是领教了

网友Y:
HS系列SSR产品,是可直接用于三相电机的控制。最简单的方法,是采用2只SSR作电机通断控制,4只SSR作电机换相控制,第三相不控制。

网友Z:
RC防护元件不要忘记装上哦!!

网友AA:
这种情况应是管击穿了

网友AB:
固态继电器使用在此场合没试过

网友AC:
应是可以用在电机启动上的,电机软启动器有些就是SSR。

网友AD:
牛B!!用固态继电器来控制电机!!!

网友AE:
质量问题了,我们控制加热 只要控制端没有电压 就断了

网友AF:
你看一下是不是击穿了,固态继电器一般都是过零型的,只要触发电压消失,主电路电压低于导通域值,就会断开的,因为交流电是正弦波的,要是直流电的话,触发电压消失也不会停的,

网友AF:
控制电机比接触器控制安全,无触点接通,寿命长,都是优点,就是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