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写过玻璃切割机的plc程序

楼主(2012-04-02):
我想做一台玻璃切割机(1毫米的玻璃上面有10个同样的图形,以后可能会更多),FX3U+威纶触摸屏,可是PLC程序不知道如何下手,以前自己写的程序都比较简单,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程序,让我参考一下,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描述不够清楚,你要切割图形码??
固定的图形还是???
比较有难度这个

网友B:
是直线切割还是异形切割。我这里有几种。

网友C:
说的不清楚!

网友D:
什么呀?说清楚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直线切割还是异形切割。我这里有几种。
异形切割,我现在也在做,求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