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了,能用两个plc运行一个程序吗?

楼主(2012-04-02):
各位大侠,我想请问下我有4个fx1s-10m的三菱plc是给人改装机器换下来的。能否把他们利用起来运行一个程序。那要怎么连接和编程呢。

楼主:
能行吗?大家说个话啊

楼主:
那编程和一个plc的程序有什么区别吗?plc之间怎么连接通信?

网友A:
教材上有好像可以通过才c-ink设置主从联机。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B:
两台好像可以一起做链接运行,不过FX1S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四台可做成N:N通信

楼主:
谁有详细的资料啊

网友D:
手册上有这个简单的例子,可行!

网友E:
各加一个通讯板,通讯连接。

网友F:
见过用两个人机控制一个PLC的,走以太网。用多个PLC控制一个逻辑程序,一个PLC运行程序的一部分吗?

网友G:
做冗余系统?用fx1s不大可能吧。。

网友H:
RS485通讯看看三菱编程手册 不是什么技术问题 买几个FX1N-485CAV BD 国产BD也很好用 进口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贵

网友I:
1s的不知道行不行!
2N的可以用N:N网络,通过485-BD通信板把PLC连接起来。
zsh340

网友J:
肯定可以,只是不知FX1S主体支不支持?

网友K:
通讯 通讯 啊

网友L:
可以用通信来实现

网友M:
FX1S 不能做主站 划不来的

网友N:
可以的,提升系统都是双plC

网友O:
1:1通讯!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tqtji

网友P:
可以 一个主站和一个从站 要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