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梯形图输入PLC(或从PLC中读取梯形图)操作方法。

楼主(2012-04-02):
求在GX DEVELOPEY V8.86软件中,把梯形图输入PLC(或从PLC中读取梯形图)操作方法

网友A:
教程上有的,细心看

楼主:
我没有教程呀。

网友B:
在菜单“在线”里面有“PLC读取”和“PLC写入”两个选项,选取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通讯端口等,即可。
请多关照!

网友C:
先通过菜单:“在线”里面的“传输设置”设置与PLC的连接方式是USB还是RS232;要连接的事本站还是网络站等等
然后点“通讯测试”如果与PLC连接成功就可以通过菜单“在线”里面的“PLC读取”和“PLC写入”进行读写操作了……

网友D:
http://down.ymmfa.com/?id=110
这里有使用手册
把梯形图输入PLC(或从PLC中读取梯形图)操作方法。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