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用特殊辅助继电器控制运行与停止实现不了,请问大家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2-04-02):
三菱PLC的书上说用M8035和M8036可以实现强制运行,用M8037可以实现强制停止
我今天试着应用,把按钮拨到RUN,随便写个小程序,用M8037的确可以强制停止PLC运行。但是把小按钮拨到sTOP,用M8035和M8036却无论如何都不能实现强制运行,请问大家,怎样可以实现强制启动呢?

楼主:
这是买的书上的图,用他的图我只能实现强制停止,不能强制启动

楼主:
上面两个看不清的一个是M8000,
另一个图是 X0

楼主:
没有人用过这个特殊继电器么?

网友A:
你这样做当然不行,你可以试一试下图,X0是RUN;X1是STOP

网友A:
可能看不清,
LD m8000
out m8035
out m8036
ld x1
out m8037
end

楼主:
这不是和我的一样吗?
你的x0 x1在哪啊?我只看到x1

网友A:
不好意思,这几天放假了。
你有没有试过可以不?
如果试过不可以的可以将X0并到M8000的触点上去试试,反正就是这几个问题。

网友B(2022-03-27):
m8037优先执行,哪怕你最后写了rst m8037,只要m8037 on了一下plc也会停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