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2):
在线红外水分仪输出的是4到20毫安的模拟量怎么和变频器连接,我想用他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大小,怎么控制。

网友A:
一般变频器都有电流信号输入接口,你说的控制有两层意思:
1、4~20mA对应0~50Hz
2、利用PID功能保持4~20mA为某一个恒定值
第一种功能使用相对简单,设置的参数也不多,第二种相对而言复杂一些!
不同的变频器参数存在区别,但是大同小异,一般说明书上都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网友B:
如果你用的变频是台达的,那就接ACI 和GND ,变频器的参数P00 频率指令来源设定为由模拟信号4至20MA 控制,20MA对应频率60HZ,当仪表输出电流信号变化时,频率也跟着变化。各种变频都基本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的变频是台达的,那就接ACI 和GND ,变频器的参数P00 频率指令来源设定为由模拟信号4至20MA 控制,20MA对应频率60HZ,当仪表输出电流信号变化时,频率也跟着变化。各种变频都基本是这样的

老兄,台达的变频器有多种型号的,并不是所有的型号频率指令都是P00的.不过你说的很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兄,台达的变频器有多种型号的,并不是所有的型号频率指令都是P00的.不过你说的很正确

我只是举例说说啊,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