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 OS

楼主(2012-04-03):
本人是个菜鸟 老是听见别人用触摸屏的时候要什么OS 那位可以说说吗 是什么东东 干嘛用的

网友A:
OS就是operation station的意思,意为操作站,相对应的还有ES,AS等,为engineer station和automation station之意。
大部分为在DCS组态时出现!

网友B:
OS是触摸屏之类的上位机的系统,就好像是电脑的操作系统一样的。电脑上运行的软件,就是相当于你编写的触摸屏的程序画面。

网友C:
操作系统简称OS OS就是operation system

网友D: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E:
学习一下------OS是触摸屏之类的上位机的系统,就好像是电脑的操作系统一样的。电脑上运行的软件,就是相当于你编写的触摸屏的程序画面。

网友F:
OS是操作原站,用于修改和监控程序的
东方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