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死机问题

楼主(2012-04-03):
我们一台fx2n-128mt突然死机,现象是输入点全不好使,输出点还按死机前运行。那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能讲清楚一点吗?

网友B:
程序乱了???或者是干扰所致?把所有电源全部断开,开机后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C:
我们一台fx2n-128mt突然死机,现象是输入点全不好使
是否是输入没有反应,可能的原因是供电电源或者公共端有开路的可能,或者外围本体故障。

网友B:
公共端开路,输入指示灯会没有的,PLC输入继电器坏了情况除外。供电电源应该不会的呀,你用万用压量上一量就知道正不正常了~~~~晶体管的很有可能是干扰所致哦.

楼主:
输出输入点的红灯都不亮。按机器停止按钮也停不下来,只能断电停,触摸屏和PLC通讯是断开的,在送电正常。

网友D:
在线监控看看?

网友E:
把故障现象和图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F:
需要更清楚的描述,或现场查看实际情况就更好判断一些。
请多关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输入点的红灯都不亮。按机器停止按钮也停不下来,只能断电停,触摸屏和PLC通讯是断开的,在送电正常。
再上电正常,哪就可能是干扰所致,如果下次再出现类似的情况,你检查一下干扰源,然后排出就OK了

网友G:
应该干扰所致

网友H:
可能是外界干扰所致,也有可能是程序上的一些顺序关系导致扫描到程序死区,导致程序出现死机现象通讯中断

网友I:
多为外部干扰,电源问题

网友J:
这问题 了解它的线路动作 看看24V电源供应 或输入 或输出的 看看
有你有我更精彩

网友K:
我还以为 要收费了呢
呵呵

网友L:
干扰所致啊
wananjushi

网友M:
在PLC附近 多人用手机打10086 看是否干扰严重 是否出现你所说的死机现象.....

zsh340

网友N:
程序不稳定、、、、、如果是死机,那PLC就不会有输出动作,并且报警。楼主说的情况有如下几种可能性。1:PLC内程序设计不稳定;2:PLC输入电源有误(接错线了);3:干扰(三菱PLC的抗干扰能力很强,可能性非常小)

网友O:
+24V电源有问题。判断电源是否问题很简单,用数字万用表测试24+和COM之间电压,并短接某输入点,如:X000。看电压是否过低或下降,如过低或下降肯定是24V电源问题。我 遇到过24V印刷电路板过孔存在电阻造成24V电压不稳现象。电压下降到10V时,各个输入点就不工作了。

网友P:
这个问题我也接触过 线路是人家接的程序也是他学的 老是死机 把电源关了 在开就可以了 干扰性不是很大 是程序双线圈问题 程序重学就可以了

网友Q:
一般这种情况 我都是先断掉电源 在开机,就好了

网友R:
我遇到过这类问题,属于电源滤波性能不良造成交流纹波系数过大。引发误动作或者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