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怎样修改输入键盘的尺寸?

楼主(2012-04-03):
威伦触摸屏怎样修改输入键盘的尺寸?我制作的页面里只能显示半个键盘。

网友A:
这个问题你之前好像问过,我记得好像还发了一张图片
步骤:
1、你做一个键盘窗口,比如300*200
2、做一个基本窗口,在基本窗口上放一个直接窗口,该直接窗口的尺寸为300*200,
3、做一个为状态切换元件控制直接窗口的弹出与关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