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的电机带减速箱频繁正反转有必要加制动吗?

楼主(2012-04-03):
如题7.5kw的电机带减速箱频繁正反转有必要加制动吗?

网友A: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了没有什么不好!

网友B:
这个还得看频繁到什么程度!总之加了比没有加好!

网友C:
加离合制动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D:
加了比没加的好

网友E:
这要根据负载情况来决定。最好是在正反转转换时加一延时,一两秒就够了。这样对保护设备很有好处。

网友F:
下载积分:-5(guochunyi)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G:
应看频繁到什么程度,若间隔时间很短应加制动

网友H:
还是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要根据负载情况来决定。最好是在正反转转换时加一延时,一两秒就够了。这样对保护设备很有好处。
只作左右运行。行程最少2米或更多!要加吗?

网友I:
最好是加一个,只要有频繁正反转,频繁加减速,一般加总比不加好!

网友J:
先考虑成本,考虑频繁的定义,是要马上反转还是有停顿后再转向,如果有停顿时间并且时间充足,跟本不用考虑加制动,因为这段时间靠负载就使马达停转了。

网友K:
最好加制动

网友L:
有必要,要看你怎样操作

网友M:
加了肯定可以,但要考虑成本。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作左右运行。行程最少2米或更多!要加吗?
只作延时转换,不用加制动,效果很好。

网友N:
加制动停止得快些,但你的机械结构坏得也快些,不加制动,也行,只要等到正转完全停止了再反转就可以.制动的目的是迅速停止.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O:
加吧,有好处

网友P:
加了比没有加好

网友Q:
加个刹车 为好

网友R:
加了好。很简单。。。

网友S(2012-07-11):
条件充许的话,一个字“加”

网友T:
加制动要好多,

网友U:
这个问题就跟要不要在三相中加相序保护继电器一样呀!

网友V:
加上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