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伺服?

楼主(2012-04-03):
请问一下各位,如果两个伺服同时拖动同一条同步带,怎样才能做到它们的速度完全相同?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如使用脉冲方式的话,2种方法:
1,在程序里做,2个脉冲口同步,即2个脉冲口程序一样,一起发出,每次同一时刻
2,在接线上做,一个脉冲口发的,分别接到2个伺服器上。

网友B:
请问二楼高工,
你说的是理论,还是实际中分别有试过呢?
会不会有少许偏差呢,请指教

网友A:
太客气了,我不是高工,呵
2种方式没有第1种方式好,
微量的偏差是有的,梯形设的不好,会丢脉冲,就有了偏差,这是脉冲方式决定的。
所以现在伺服用通讯来做是主流,脉冲只是开环而已

网友C:
最好用运动控制器做

楼主:
我觉得用脉冲不好,肯定有误差!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D:
还有一种是控制一个伺服,再从主伺服上发脉冲给另外一个伺服

网友E:
两个控制一个,没用过

网友F:
这个简单,一个伺服做开环,用上位机发脉冲控制转速,一般伺服控制器都有数频输出,把主机的数频输出接到从机的数频输入端即可,合理设置从机的位置PID参数,达到完全同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网友G(2012-05-07):
用运动控制器来做,可以做到完全同步,而且意大利的高性能运动控制器含PLC+Motion+CNC。需要资料者,加QQ798998373

网友H:
学到新的知识了

网友I:
我知道有同步功能,只是没做过

网友J:
如果要做到完全同步,那最好是运动CPU,用虚模式。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可以把第一个驱动器的输出用做第二个驱动的输入,
如果想2个可以单独运转,又要同步,那只能用2路脉冲同时触发,
不建议把一路输出并在2个驱动器上

网友C:
有运动控制器在虚模式下很容易做的

网友K:
二楼说的不错啊,用通讯做更加可靠,至于偏差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任何两台伺服电机的运转不可能完全一样,时间长了都会有一些偏差啊。那样的话,可以在两台伺服驱动的设备中使用精度较高的编码器输入给PLC来计数,通过程序来调整应该更加可靠。
绿色的微笑

网友L:
很多伺服可以主从控制。刚性同步进给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