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台变频器控制电机,其中一台不能正常工作,经常加速中过压

楼主(2012-04-03):
我有两台新买的变频器,博世力士乐FSCG05,75KW,分别控制两台55KW普通电机,也是新买的。两台电机同时工作,控制螺旋活套转速。其中一台经常出现加速中过压或减速中过压,两台变频器的运行参数一样,加速时间位20秒,减速时间为10秒,,请控友们帮忙找找原因

网友A:
先确认一下两台变频器的工况是否一样 其他机械或液压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
最直接的判断方法是把两台变频器调换一下试试

网友B:
嗯 像楼上说的 两台互换一下~然后确认是电机问题还是变频器~
工作环境和变频器参数再确认一下是否一样且正确~

楼主:
另一台机组是45KW的变频器控制一台37KW的电机,也经常出现类似的情况,不能解决。我想了一个办法,把复位端子直接接到操作台上,也能够正常生产了,只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C:
楼主说的应该是加速中过流,减速中过压吧?

楼主:
是加速中过压或减速中过压

网友C:
是不是一台负载特别重。。

网友D:
把转矩提升调小一点,或者直接关了,或者自动转矩提升,机器不需要制动的话,选择为自由停机,这个机器是做什么的啊,看上去是负载突变造成的。

网友E:
减速过压与减速参数有关系,但加速过压,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F:
可能是速比不对

网友G:
看看制动参数怎么选择的。
QQ:980606792

网友H:
转矩提升参数再小点

网友I:
学习学习前面的经验
请多关照!

网友J:
VF控制曲线放低点试试。

网友K:
如果是减速过压,可能是制动电阻的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