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ADP通讯问题

楼主(2012-04-03):
FX3U-485ADP通讯手册上的通道1和通道2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他没有通道1和2 它的作用主要是在制作程序时减少校验的程序!

网友B:
這裡參考一下吧

网友C:
FX1n只能用挂个通信模块。。。用RS指令! FX3U能挂两个485 OR 232模块。。所以有两个通道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