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读取1N型PLC程序,能不能通过FX1N-485-BD模块进行通讯读取

楼主(2012-04-04):
各位大师。电脑读取三菱1N型PLC程序,能不能通过FX1N-485-BD模块进行通讯读取程序。麻烦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应该可以,找本手册看看

网友B:
可以,标准的串行通信方式,看编程手册通讯部分,还有一种是在编程口通讯,不过它有一些限制

网友C:
满足通讯协议就可以。

网友D:
完全可以的,我就经常用这种方法。PLC只有一个端口时,端口又插了触摸屏,需要监控PLC时就用845模块,还可以上下载程序,非常方便。

网友E:
怎么过接线,朋友们说详细点好吗,我学习了

网友F:
期待各位大师的解析,学习中。

网友G:
485读程序没搞过,下次试试看能不能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怎么过接线,朋友们说详细点好吗,我学习了
不用接线的,把485BD插上,通讯线插到485BD上就可以了。

网友I:
可以的,要将电脑的232口转成4线485或者4线422(其实4线485就是422),然后RDA-T+;RDB-T-;SDA-RD+;SDB-RD- .
绝对可行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试试看谢谢各位大侠,
各位大侠有没有玩过东元品牌的

网友J:
应该可以
wananjushi

网友K:
还没有尝试过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