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一下这个24V电源图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4-04):
虚线部分的5V为什么跟24V的电极调过来的??24V的正极跟5V的负极相连??

网友A:
画错了吧???这样也行???

网友B:
要看全部的电路图才知道工作原理,才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你才发了这一点图谁能看出是什么意思,而且一个是实线一个是虚线说明不是同时接在电路上的。

网友C:
那就是源漏,也就是NPN或者PNP对于电源的不同需求,并不是说同时接驳两种电源。

网友D:
支持3楼,两种电源任选一种,看你的需要

网友E:
既然是虚线,就是不能同时接的,接24V,就不能接5V。应该是信号输入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源漏,也就是NPN或者PNP对于电源的不同需求,并不是说同时接驳两种电源。
同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源漏,也就是NPN或者PNP对于电源的不同需求,并不是说同时接驳两种电源。
虚线应该是可选项。

网友H:
还是支持楼上的意见

网友I:
我感觉三楼说的对

网友J:
闭合回路中的电势降为零,楼主

网友K:
非常支持三楼意见
wananjushi

网友L:
应该是两种接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