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系统 MR-J3-200A有噪间,定位精度不精确

楼主(2012-04-04):
工程师,您们好!我现在有一套三菱伺服系统MR-J3-200A+HF-SP202,用在印刷机械上,前几天短路把驱动器烧掉了,换了一台新的MR-J2-200A,参数和以前的一样,可是现在一上电电机的噪音就很大,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看看驅動器參數伺服響應是不是設置過大

楼主:
PA9号参数设置大了或小一点都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