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4):
各位师傅们好,小弟编了个程序,有带注释的,显示编码器角度。配合触摸屏控制,涉及到编码器(E6B2)600P/R,的控制角度输出的,利用0-10VDA模拟量(4000分辨率)控制变频频率从而改变电机的速度,初次编写的,如果有什么不合理的编程手法,望大家指出,你们的提议,是我进步的前提,你们的指点,是我向成功又迈进了一步。编写过程中有什么错误请指出,谢谢大家,
附件: 111.rar (11 K) 下载次数:420
  • 下载积分:+5(wqh清风) 支持原创

楼主:
    看了之后,望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哪个牌子的PLC
    三菱的

网友B:
    是三菱的吗?下来学习一下。谢谢了
    我也是新手,可以互相学习

网友C:
    是三菱的程序,不知楼主能否把设备的动作顺序说详细好吗,我很想学习编码器的使用方法。先谢谢了!
    你想让编码器转到任意角度输出或 停止都可以,可以使用中断指令或比较指令

网友D:
    下了看看,学习下
    请指教
    QQ762140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三菱的吗?下来学习一下。谢谢了

    三菱的

网友E:
    DEDIV  DEMUL 32位浮点数运算啊  见识了
    我也是充分的利用了这一功能,学以致用了

网友E:
    看完了  自己写的吗?你写的很好,我都自愧不如啊,功能指令运用的很好
    是的。但还有什么不足之处请指出

网友E:
    还有高速计数器32为置位比较很好。
    编码器一般以中断指令和比较输出应ongoing较多吧

网友F:
    要向楼主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楼主秋秋于2012-04-04 18:04发表的 自己编了个编码器角度显示和角度控制和DA控制变频频率的,带注释 :
各位师傅们好,小弟编了个程序,有带注释的,显示编码器角度。配合触摸屏控制,涉及到编码器(E6B2)600P/R,的控制角度输出的,利用0-10VDA模拟量(4000分辨率)控制变频频率从而改变电机的速度,初次编写的,如果有什么不合理的编程手法,望大家指出,你们的提议,是我进步的前提,你们的指点,是我向成功又迈进了一步。编写过程中有什么错误请指出,谢谢大家,

下载看了请大家说个意见,不知道我的思路怎么样,还有关于显示报警故障的,不知道这样编好不好

网友G:
楼主你的程序里有很多内部继电器M,我想问问你这么多M继电器是在触摸屏上面驱动的吗
我知道M是内部继电器不能直接联接外部
是的,只能内部软件才能驱动

网友C:
楼主不仅程序写得好,人品也是大家学习榜样.
谢谢大家,共同进步。我会更加努力

网友H:
学习一下。谢谢了
共同进步

网友I:
谢了楼主下了
共同进步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J:
谢谢分享啊
有好东西记得分享下

网友K:
不错下来 学习一下
有好东西记得分享

网友L:
谢谢楼主分享,下载来学习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M:
看看
共同进步

网友N:
软元件号不正确,使用了超过了被设置的软元件号监视了PLC里不能被监视的软元件。ES01802002
不要忘记了高速计数器是不能仿真的,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有错误请指出

网友O:
向你学习,你是我的榜样。
我也是初学者,共同进步

网友P:
很完美啊
给点意见

网友Q:
下载了,先留个言。
等看完了给意见的时候再来多次。
谢谢,给力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