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点的小型PLC,有哪个是比较便宜的?不要施耐德

楼主(2012-04-04):
公司要降低产品成本,现在要从电气上下手了,前阵子用了一下施耐德的低端PLC,是挺便宜,1K多点就有40点的,但软件好恶心好难用,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牌子比较响,软件好用一些(和三菱,西门子,欧姆龙相比)又便宜的PLC呢?
另外,用触摸屏外加IO板的成本和PLC比起来怎么样?

网友A:
台达的,也可以。个人认为

网友B:
国产的凯迪恩

网友C:
国产信捷吧。
要不,就是OMRON的CPM2A系列了。

网友D:
如果考虑功能强大又经济实惠,那就请支持国产货,信捷跟台达;如果公司实力雄厚,那就买你自己觉得好用的咯。
QQ76214024

网友E:
国产的都相对比较便宜的~~~~象台达就很便宜
海纳百川

网友F:
台达比较不错
真诚到永远

网友G:
欧姆龙的CP1E,性价比很好!

网友H:
我推荐个,LG的也不错
,不过补充一句,别用那些质量比较差的原件和产品,等会维修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错了,这最好考虑考虑

网友I:
信捷跟台达
不断向前

网友J:
三菱不是很好用那

网友K:
国产仿三菱,FX2N-40MT,人民币298元,够便宜的了吧,我就用过几个,人家工程师服务态度还很好,挂机时,都会说有问题请打我电话。

网友K:
貌似第一个用了也有2年了,除了有点电磁噪声外,也没发现什么不正常,上次再买时,他说现在改进了,已经没有噪声了。

网友L:
单片机改的PLC建议不要买,信捷的应该还可以,台达的应该更没的说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