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与2n以下的plc通讯很正常,但这次的fx3U却无法通讯,不解呀?

楼主(2012-04-04):
我的编程电缆是USB转rs422的,编程软件与2n以下的plc通讯都很正常,但这次两台新设备的fx3U却无法通讯,不解呀?就散设了密码,也应该能读出CPU的型号呀,难道编程口还有别的通讯方式或用Gworks2编的,用gx8.86就无法通讯吗?各位前辈们,有碰到这种问题的,交流一下?拜托

网友A:
USB的转接电缆局限性较大,换用更稳定的线或用带com口加老电脑试试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昨晚用插针直接将TX+ TX- RX+ RX- 信号引进编程插口的1,2,7,4脚内,通讯成功。
仔细看看,发现3U的编程插口凹下去太深,编程电缆无法插到位,初用3u的朋友注意了!

网友B:
2楼的兄弟总结的忒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