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4udhcpu怎样恢复cpu运行?

楼主(2012-04-04):
三菱q04udhcpu运行中出现看门狗错误,更改设置加长了时间,下载后,不能启动运行,老是在stop状态,断电后重新上电,也是i这样,怎样让cpu运行呢?

网友A:
现在的错误码是什么?你把狗“赶走”了吗?

楼主:
错误代码是5001

楼主:
程序扫描时间怎样知道是多少呢?用什么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错误代码是5001

网友A:
检查程序扫描时间,请看看SD520〜549。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C:
我遇到是Q06Hcpu报同样故障,改时间无效,后换CPU电池就OK了,还更换了SRAM卡电池。玖龙纸业

楼主:
程序中有4个for语句,去掉3个后,就没有5001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