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系列的可以实现双机热备么?求大侠指点,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2-04-05):
正在纠结中,做毕业设计呢?看的资料都是q系列的。可是对q系列一点都不懂。求大侠指点

楼主:
就是一个plc做主站,一个做从站,主站处于工作方式,从站处于待机状态。当主站出错时,从站代替主站工作。

网友A:
好象不行吧,没有看过这方面的介绍。

楼主:
不会吧,顶上去。坐等高手指点。

楼主:
看来没有人会呀。

网友B:
如果是学校搞的东西,那就天花乱坠的说说写写,
如果是工程,双机热备单PLC一套下来就是10几20万,还2N???真会想的!
Q系列有,Q12PRHCPU跟Q25PRHCPU,
2个CPU一用一备,程序参数都一样,通过同步电缆监控是否出错,如有问题,另外一台会瞬间切换上去,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这位大哥说的有道理,关键是老师要这方面的程序 还要能实现。不管怎样。能指导下不。能实现一个控制,一个待机就行了。

网友C:
好像真没听说2N可以的
请多关照!

网友C:
你参考一下精华帖中的此帖《两台FX2N PLC进行并联通迅》,希望对你有帮助。
请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