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5):
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调试松下伺服A4时,修改参数只能从Pr0-Pr17,不能切换到Pr18及后面的数据呢,求解。。。

网友A:
饿,我用A4系列用了至少也有20台了,从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呢。你能说清楚点么,是点上下键的时候,PR17直接跳到PR00,还是PR17维持不变。
QQ76214024
jxh668

网友B:
有一个参数锁住了高级参数的修改

网友C:
楼上正解!1-17参数里有一个,具体哪个忘了!
学习,努力

楼主:
就是调到Pr17再按向上键就直接切到Pr1了

楼主:
不知道将Pr0E由1改为0能否解决该问题。还没到现场试过。

网友D:
对参考说明书,或问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