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5):
按欧姆龙的指令解释来看 前四个通道是栈信息存储  那么它对应的数据存储应该是D554-D565  那后来怎么会出现多位传送至D554-D574呢?  求高手解释

网友A:
非常不情愿的回答这种随便看看书就能明白的问题,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能从编程手册里看懂。

*****************************************************************************************************************
SSET(630)
D550、D551是记录你设定16个CH的终端有效地址;
D552、D553是你记录设定16个CH的开始有效地址;
D554开始连续16个CH才是你要用的栈区。

XFER(070)
从D654开始的连续21个CH传送到从D554开始的连续21个CH中

楼主: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手册上写 SSET  D  W  然后解释的是堆栈数据存储区域是D+4到D+W-1啊
后面的那个是写的  后面的传送指令怎么传到堆栈区  即便是堆栈数据存储区有16通道 但他要传21个通道  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