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星型连接有关问题

楼主(2012-04-05):
实际运用中,要实现电机星型启动,接线盒上标明了u2v2w2短接u1v1w1通三相电为星型连接,如果不小心把u1v1w1短接了u2v2w2通了三相电还是星型启动了吗?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A:
一样的,没问题。
下载积分:+2(scw威伟) 热心助人

!!!

网友B:
没问题滴

网友C:
效果是一样滴

网友D:
不会有问题的,一个头一个尾而已,你不要把非同名端接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E:
一样一样的

网友F:
完全一样

网友G:
前面讲的都不错,完全一样!

网友H:
两种接法是一样的。

网友I:
分别代表三个头或三个尾,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J:
没有问题的

网友K:
同意大家的说法!

网友L:
没有问题的,头尾一样。

网友M:
你是电工吗?

网友N:
要分清楚同名端和异名端哦!

网友O:
电机的旋转磁场反了,不影响运行的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