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控制松下伺服电机

楼主(2012-04-05):
描述:伺服启动器端口图
请问西门子S7-200PLC控制松下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用的是松下的配套伺服驱动器可以吗?我选的是西门子的CPU224CN,伺服驱动器是松下的MSDA023A1A。

网友A:
西门子的CPU224CN晶体管输出的一般都是正输出(高电平),而松下的MSDA023A1A伺服驱动器输入信号是低电平有效.需要电平转换不是最方便,PLC用继电器输出的话,响应时间太长.所以不是最合理.不过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把伺服驱动器改接成高电平有效.

网友B:
q0.0加电阻接到PULS1入,PULS2出接24V负即可,我做过可以用,换个思路,不要老想用负触发.

楼主:
我想把编码器反馈的信号经过驱动器输入到PLC内,是不是需要加一个信号转换装置,将驱动器输出的编码器信号由差分信号转换成脉冲信号?MSDA023A1A驱动器输出的编码器信号是差分信号吗?

网友C:
楼主选用的闭环控制形式,那就要解决驱动器与PLC之间信号问题。

楼主:
也就是说需要加信号转换器来接收编码器的信号到PLC内了?

网友D(2012-11-03):
引用 网友B:
q0.0加电阻接到PULS1入,PULS2出接24V负即可,我做过可以用,换个思路,不要老想用负触发.
是不是必须加电阻 啊??加多大的阻值?
正儿八经的~

网友E:
q0.0加多大电阻接到PULS1入,PULS2出接24V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