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改成变频控制

楼主(2012-04-05):
各位老师好:公司要把一台普通风机(除尘上用的)改为变频控制,想用国产的变频器。没改过请老师推荐个牌子和如何改装。

网友A:
主要的一点提示一下!务必用风机专用变频器!至于如何改装还需楼主自己想办法!

网友B:
要论简单还是国产森兰,参数好设置。耐用还是小日本的安川和富士

网友C:
富士的不怎么样,我们公司现在不用了,用了好多年,去年出了好多问题,现在换了。

网友D:
一般情况下,风机用风机型变频器是没问题的,但是,在一些场合中,为适应使用商要求提高风量和风压,又不增加成本,风机厂会把风叶角度增加一点,这时,电机有些超载,但在可承受范围内,但变频器却会跳过负荷报警,因此,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们都建议选用G型(通用型)变频器。
其实所谓风机型变频器,就是小一个规格的通用型变频器罢了,11kw的通用型变频器,就是15KW的风机型变频器。

网友E:
用普通的变频器就可以了,用山东欧瑞的还不错,安装过几十台,用了几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F:
5楼说得不错,国产欧瑞变频器还是不错的,我以前曾经有换过一台变频器,也是用于风机上的,就是造纸设备上用的瓦楞吸附风机37KW,原配的是安川的,坏了后一下子买不到,没有办法,就换了台欧瑞的,用起来还挺好的~~~~
自动化=效率

网友G:
风机变频的改装不是太难的,选好变频,查看说明书接好线路,设置好电机参数和功能参数,基本就OK了

网友H:
汇川的也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请问老师还要考虑电机的温升吗!是普通电机改成变频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