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5):
求助大侠,k4m100;k2m100分别表示几个点,具体是哪些?mov k4m100  d0传送什么?
zsh340

网友A:
K4M100
M15 M14 M13 M12    M11 M10 M09 M08    M07 M06 M05 M04    M03 M02 M01 M00
共16位

K2M100
M07 M06 M05 M04     M03 M02 M01 M00
共8位

zsh340

网友A:
MOV K4M100 D0
就是把M100~M115之间的状态(或是二进制数)传到D0中

自动化=效率

网友B:
楼上正解,看看三菱K1~K4加寄存器的应用
zsh34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K4M100
M115 M14 M113 M112    M111 M110 M109 M108    M107 M106 M105 M104    M103 M102 M101 M100
共16位

K2M100

网友C:
K4M100就是M100~M115,共16位
K2M100就是M100~M107,共8位
MOV K4M100 D0
就是把M100~M115之间的状态(或是二进制数)传到D0中.........

楼主:
小弟感谢了!

网友D:
路过的我,也学习了,大侠们

网友E: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