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2HCPU \QD75P2 ERR灯都亮了,估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05):
一台设备上是三菱plc Q02HCPU \QD75P2 ERR灯都亮了,估计是什么原因?放假停了一天,今天一开机开不起来了,另外q型的plc编程电缆用什么型号的?谢谢了

网友A:
Q02HCPU有USB的啊…

楼主:
是有usb接口的,我想用232接口的,可是sc-09的编程线不合适的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B:
usb线连接进去后,查看下报警代号

网友C: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D:
楼主连上线查看一下系统监控,找到错误代码,再看一下说明书就知道啦
每天好心情

网友E:
问题可能出在QD75P2模块上面,如果Q02H的没有因为后备电池已经报警,有凑巧放假停机造成程序丢失的话.找根普通USB打印机的线就能通讯,

网友F:
一般程序丢失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有就是你看一下你的PLC通讯口是什么类型的,有标准USB,还有打印机口的,还有用6针的,我想你的设备应该有配触摸屏,直接用电脑从屏幕通讯也是可以的

网友G:
USB线在电子商城或者其他,反正能买到打印机线就可联机。
232口编程线为 QC30R2
估计为定位模块问题,无大碍的话,格式化内存再重新导入程序就可以,再着请检查电池是否有点,停电一天程序丢失估计电池有问题了、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的悉心解答,从中我可以明白两点:1、大家都非常热心 2:大家技术都非常强
今天问题已经解答系plc电池没电所致,造成程序丢失,更换电池,重新灌入程序后运行正常(并格式化内存),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