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200A伺服问题

楼主(2012-04-05):
请教各位大师. 我们公司刚购买的J3伺服放大器启动时马达不旋转是什么原因? ( 1PG控制有脉冲信号)

网友A:
先确定有没有报警,
看看是不是那里接错线了!J3的伺服是需要外接电源的!
在P模式下看看驱动器有没有接受到信号!如果有,应该是没有开启,没有,就检查接线

楼主:
换上另外一台同型号的放大器就可以,因此可断定线路是没问题的,参数也对照过是一样的,但就是不启动,

网友B:
你看看脉冲是不是给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