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作伺服电缸

楼主(2012-04-05):
什么叫作伺服电缸,和伺服电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伺服电动缸,在SMC产品中,是伺服马达带动的夹爪类器件,动作类似于气动手指。实质上它已不在“缸”的范围,SMC做气动的缸多,估计他们因此把它也叫做“缸”了。
以上,纯属个人谬论~

网友B:
气缸 是用气来驱动
电缸 是用电来驱动
电缸的行程是用伺服电机来驱动的。
下载积分:+1(ssdgk123)
下载积分:+5(xtgm123) 热心助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楼主发个图上来看一下

网友D:
控制起来都是一样的,对于控制来说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网友E:
电缸的行程是用伺服电机来驱动的。 上面人回答正确 我们公司就有用到 贵 2万多套 加伺服 精度搞到1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