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5):
除了组态王等组态软件,还有啥呢??

求大神们的解答!!

网友A:
自己编啊。

楼主:
楼上的大神们。。怎样编呢?VB?VC?C++?

网友B:
啊?这也算问题?看来你真得好好补补了
和PLC直接通讯的硬件可以使触摸屏,软件则是组态软件。
组态软件国内目前最大的是组态王,但是组态王编辑需要开发狗,运行需要运行狗,费用高。
国内还有比较经济的组态软件是世纪星,易控,都可以和PLC连,连完能够模拟,开发不需要加密狗,很方便学习。

楼主:
破解版组态王不能模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大神们。。怎样编呢?VB?VC?C++?

语言不是问题,不过,看你问的问题,建议还是学学编程先吧。
简单一点说吧,上位机可以通过RS232或者485从PLC中读取相应点的状态,加上简单的分析,就可以做出动画了。
组态软件也是这么做的,不过,它已经把常用PLC的读取方法给标准化了,大家省了时间和精力,它也赚了钱。

网友C:
看看这个了,可以和三菱PLC软件进行仿真模拟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9737.html

楼主:
楼上的,那是视屏啊-  - 不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