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普通5.5KW电机能否2秒正传,2秒反转

楼主(2012-04-05):
如题,请帮忙看看,有用过的吗

网友A:
肯定不行拉```2秒还没启动呢

网友B:
普通的什么电机?交.直流?

楼主:
达人都来看看分析分析呀

网友C:
为什么要这样控制?

网友D:
5.5KW啊?!估计会好热

网友E:
你对工况解释的可不清楚啊
如果单纯是这样,正转有启动,运行,减速,制动四个过程,反转也是,时间段电机发热严重,转速也可能未达到
正常要求。
你为什么要要求这样?光这样跳转,电机的转速,转矩都不考虑吗?

网友F:
你说普通电机不知道是什么电机,据我了解交流电机是不行的。为什么要这样控制…换种方式不行吗?比如用离合等控制方法…

网友G:
电流会很大
可能很快电机 会烧掉。

网友H:
电机启动运行停止时间是必须考虑的,不管从逻辑上来讲或是实际使用都像在开玩笑!
谦卑虔诚

网友I:
你说的普通电机是不可能的。

网友J:
普通电机的话估计用不到半小时就挂了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K:
就算是普通电机也要详细说一下~还有对工作的要求啊~
5.5KW几乎是不可能的啦

网友L:
有条件,建议用伺服电机

网友M:
普通电机i觉得不可以的

网友N:
理论上是不行的,电机可能受不了

网友O:
普通电机机理论可行,实际不行。(时间不长,还是可行的)。个人见过车床操作人员经常这样做,但不是连续实行正反转。

网友P:
不行啊,的考虑电机惯量
wananjushi

网友Q:
我看考虑下用两个电机,一个正转一个反转,用棘轮棘爪机构

网友R:
如果是6极电动机;力距小的应该可以;如果是2极4极可能寿命不长‘

网友S:
三相异步电机不行。启动电流为额定的7倍,发热厉害,容易烧毁。

网友T:
楼主这样搞,会把电机折腾死掉

网友U:
好难。。。。取吊机用锥形电机看看,,,最好用伺服咯。。。。

网友V:
刹车可没那么快哦。

网友W:
用变频器,肯定不行.

网友X:
好像不太行啊!!!

网友Y:
很难啊,怎么会有这样控制的?

网友Z:
电机会很热,比较容易烧掉。

网友AA:
几乎不可能!!!

网友AB:
为何不考虑用普通电机通过机械的方式换向,比如像曲轴连杆系统那样做往复动运。

网友AC:
这样做成功的可能太小,不如在机械方面下功夫,我见过一个电磁换向离合器,工作起来比较灵活。

网友AD:
为什么楼主不出来给大家一个解释???这个论坛里的很多人都是撂下问题都失踪了,搞大家剃头挑子一头热

网友AE:
是行车用的吗

网友AF:
为什么要这样子控制呀? 装置可以参照一下 电动葫芦

网友AG:
我是做过,是用于自动布料机上,电机7.5KW四极,通电正转2.5秒,然后惯性运行4秒停止,再通电返转2.5秒,然后惯性运行4秒停止,如此反复运行,设备运行是三班倒24小时,运行己有5年。

网友AH:
肯定不行,估计你的那空开都受不了
喜欢工控

网友AI:
用伺服电机可以,普通电机一定是不可以的,

网友AJ:
引用 网友AB:
为何不考虑用普通电机通过机械的方式换向,比如像曲轴连杆系统那样做往复动运。

见过类似的机子用曲轴连杆系统那样做往复动运动,但是机械设计已定型,想用此方法看能否行

网友AJ:
引用 网友AG:
我是做过,是用于自动布料机上,电机7.5KW四极,通电正转2.5秒,然后惯性运行4秒停止,再通电返转2.5秒,然后惯性运行4秒停止,如此反复运行,设备运行是三班倒24小时,运行己有5年。

你的这个方法我或许可以试试

网友AK:
这么牛的电机,没见过!
每天一点点

网友F:
就算是可以,会造成整台变压器电压不稳定… 忽明忽暗…

网友AL:
要是普通的交流电机,电机基本上是工作在连续启动的过程中,产生比较大的启动电流,电机会很快发热的!

网友AM:
路过,来学习的 希望有高手能给出一个好的方案

网友AN:
要有停顿的过程啊

网友AO:
可能很快电机 会烧掉

网友AP:
不知道私服电机行不行

网友AQ:
应该不可以,间隔时间太短了,可能会烧坏的

网友AR:
用锥形电机可以短时间运行

网友AS:
不行,温度上升太快容易烧电机

网友AT:
用变频带能用没有问题我就有两台在用正转700毫秒倒转700多毫秒

网友AU:
负载小是可以的,不过电机容易坏。不过我在用的是6秒正6秒反,至今3年没问题

网友AV:
引用 网友O:
普通电机机理论可行,实际不行。(时间不长,还是可行的)。个人见过车床操作人员经常这样做,但不是连续实行正反转。
车床正反转是离合器控制的,不是电机正反状

网友AW:
普通的不行,用步进电机

网友AX:
电机烧毁的可能性大。

网友AY:
你为什么这样做?什么电机也受不了这么频繁的换向,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AZ:
不能频繁的启动

网友BA:
楼主,你好幽默!

网友BB:
一般电机是不可能的

网友BC:
应该可以的。

网友B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