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学欧姆龙,请大家指点一下
!!!

楼主(2012-04-05):
我需要一个定时器定时10秒,在编程软件上怎么输入啊???

网友A:
TIM 20 &100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刚学欧姆龙, ..
!!!

楼主:
楼上大哥,欧姆龙的哪本手册上有介绍阿????

网友B:
LD 0 TIM 0 #20 2秒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网友C:
编程手册里都有,你用的指令不对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网友D:
看看,学习下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网友E:
定时1秒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差不多知道怎用了

网友F:
TIM 000 #100

网友G:
定时器不能用线圈指令输出,要用功能指令输出。

新手初学欧姆龙,请大家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