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看一下这个KV-1000的点是烧了吗?

楼主(2012-04-05):
程序是R500~R507 10MS有一个脉冲输出,但R8都没编进去为什么I/O插头还没插进去就有输入??当R8按钮有输入的时候PLC的R8信号灯没信号,R9按钮打上R8 R9一起有输入信号,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输入继电器坏了,就是熔到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继电器坏了,就是熔到一起了~~~~~
能修好么?维修贵不贵?

网友B:
如果点数够多换一个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换个备用点就行了

网友C:
基恩士的PLC程序是不是像西门子的?

网友D:
点够用的话换一个,那个应该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