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频率达不到设定值问题

楼主(2012-04-05):
ABB变频器设定好40HZ频率之后能正常工作,可下次启动时频率就达不到设定值40HZ,一直在15~30HZ之间徘徊,电机也转不了。把变频器电源切断之后,重新送点频率就能达到设定值,请问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会不会是变频器重启的时候,也就是你断电的时候,变频器没有完全放电就又一次上电了???

楼主:
大哥,不是的,变频器一直通电的,只是到不了设定值,只能断了变频器的电源,送电之后就就正常了,可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网友B:
应该是你的设置有问题,好好看一下你自己所有设置项,不行就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