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磁铁控制

楼主(2012-04-06):
控制电磁铁的扭力大小,改变电磁铁通过电流0—1.2A电压24V有没有控制电流的元器件。

网友A:
直流电磁铁只要改变供电电压就可改变工作电流。

网友B:
有啊,可控硅
wananjushi

楼主:
找到了张力控制器

网友C:
我用的是控制电磁铁正反驱动的

网友D:
可以用24v的可调电源啊!还可以调节电流呢!

网友E:
用可控硅调压电路,改变可控硅导通量。

网友F:
最简易的办法,串联大功率可调电阻,要求不高的工作电器

网友G:
用固态继电器试试

网友H:
调压模块,哦,直流的就自己做了,一个三极管几只电阻就OK。

网友I:
张力控制板,比例放大板都可以, 都是恒流调节的。 很合适你的工求。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