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紧急求助

楼主(2012-04-06):
路过的各位师傅和高手,能否告诉我或者举个例子,这些wincc flexible的脚本函数怎么使用

网友A:
发出来分享一下哈
个人仅了解 几个置位 复位的脚本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函数直接在控件的事件中设置就可以了,而且都会弹出中文的帮助,多试下就会了!

网友C:
在控件的事件里面直接选择函数然后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楼主:
楼上的高手,我有时想做一些脚本,需要用一些VB语言来编写程序,我不会弄,可否举个例子什么的,急切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