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软件问题

楼主(2012-04-06):
三菱软件GX Developer 8.86Q版,今天启动后打开文件的时候就出现提示说安装错误,关闭软件的时候提示系统的结束失败,请重新启动Windows。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请教各位大侠了!请参看附件插图。
补充:刚才又卸载后重新安装,还是同样的问题提示。不知道是不是要把所有的智能模块配置软件部分也都卸载掉后再来重装。
请各位大侠指点!
描述:附件插图
请多关照!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A: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最后才知我的电脑系统是繁体系统.改装英文版才解决.

楼主:
只是我的软件安装有2年多了,最近才有这样的问题,可能也是系统有问题,但应该不会是繁体的问题吧,至少我的简体版系统原本是没有问题的。前几天我下载了很多三菱智能模块的配置软件,安装完毕后,当时没注意,第2、3天使用GX的时候就发现出了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现在我重装GX反正是没有用的,改了安装路径也没用,所以正在准备把系统来重装一次,应该没有问题的。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
请多关照!

网友B:
应该是软件不兼容,卸载好用以后的安装的软件试试。

楼主:
应该是的,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关心!
请多关照!

网友C:
请问一下用软件安装好后再创建新工程是失败是怎么回事,和电脑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用软件安装好后再创建新工程是失败是怎么回事,和电脑系统有关系吗
软件包有问题吧!

楼主:
我觉得是智能模块的软件包有问题,后来我把软件包全部卸载并删除,然后重装系统,再进行安装,就OK了。我认为系统本身应该没问题。
请多关照!